dell 1420不开机

楼主(2011-08-29):
dell 1420按下开机键,电源灯亮一下就熄,不能开机,但CPU有温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高手指点。
不开机

网友:
看看后级可能用短路的吧,进行了保护

网友:
戴尔短路 不过cpu 内存 显卡都会掉电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兄弟搜搜 1420的帖子 通病 适配器接口附近 贴片电容短路 修了几台都是这问题 就一台是显卡问题 烧机法 屡试不爽啊 记得修好后回复下。

网友:
查一下那有短路保护的地方。

网友:
1420通病很多 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