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845GV-M2 V1.2档C1维修实例

楼主(2011-08-29):
ECS845GV-M2 V1.2档C1维修实例
上电档C1不报警,按照饼哥葵花宝典里写的档内存代码且不报警查I2C总线刷BIOS,马上量内存的工作条件发现内存槽的91脚电压偏低,对比92脚正常应该是3.3V且91、92对地值应一致(偏差范围正负10属正常,偏差太大就得查相关电路马上查91脚相连的元件,I2C信号(SMADATA、SMCLK)由南桥发出,连接内存和时钟IC用作内存和时钟的调节。

通过2个电阻(R1050、R1051)分别到达内存槽和时钟芯片,下图是南桥通向内存槽的91、92脚,

下图是南桥经过R1030、R1032能向到时钟的27、28脚,
摘掉R1032、R1030后打内存的91、92脚对地值一致了,再继续打R1030、R2032通向时钟芯片那端发现这2脚值偏差很大,问题显然是时钟芯片有问题把91脚的电压给拉低了,更换时钟芯片后故障解决,R1030、R1032这俩电阻就在时钟IC的正背面

这个内存槽 91和92脚的电压上假负载应该也可以测到

网友:
学习电路分析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板子,开机不跑码,正在研究。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有复位,不跑码的实例

网友(2015-10-26):
摘掉R1032、R1030这里相当于断开了内存插槽91和92脚与时钟芯片27 28脚之间的连接,这里时钟芯片短路也会造成91脚对地阻值比92脚偏低。

网友:
这里时钟芯片故障应该是本身27脚对地阻值短路才会拉低91脚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板子,开机不跑码,正在研究。

那就是主板无复位,测量下各单元电路主供电和时钟电压,楼主的板子推测是INTEL上电时序。

网友B:
谢谢分享  这情况可以直接拉3.3v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这情况可以直接拉3.3v过去?

信号测试点是不可以随意拉电压的,这样容易引起烧内存。

网友D:
我想问一下直接换时钟IC,不换电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直接换时钟IC,不换电阻可以吗?

楼主这里换的就是时钟IC,同时R1030、R2032电阻本身通向时钟芯片的那一引脚对地阻值也会出现偏差,电阻在这里只是起到SMADATA、SMCLK信号桥接通讯上拉作用。

网友:
换电阻在这里是没有必要的这样只会造成走维修弯路,这里推测本身内部阻值也会受到时钟芯片27脚对地阻值短路影响测量结果出现偏小情况。

网友:
请问下91  92  是三代内存脚位吗

网友:
845主板已经是以前很老的intel南桥芯片组主板,所以推测这里91,92脚应该是1代内存系统总线时钟数据测试脚位。

网友:
不是叫SMBUS总线?   怎么是I2C总线?

网友:
都是一个系统总线的意思。

网友:
3代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测试脚位一般为118和238脚,现在较新的h61系列主板都用到了ddr3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信号测试点是不可以随意拉电压的,这样容易引起烧内存。

我每次都是直接拉电压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都是直接拉电压过去

那是你的维修做法,随意拉电压后患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这情况可以直接拉3.3v过去?

啦3.3V过去一般是内存插槽SPD引脚断线才会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