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神经板,第一见这样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1-08-29):
一asus集显主板,本事有问题的,12v短路了,拆了短路的那上管,发现不短路了,上测试卡,跑马过了,查显示器可以显示,,,,,,后来换上一个好的管子上去,发现又短路了,,最后决定换adp3186,换后,发现插着显示器开机不能显示,跑马正常,有开机声音。。。。但不插显示器,让它跑完马再插显示器。可以显示,实用很正常,,,,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跟3186有关系吗。。。。

网友:
烧管的一定要换驱动芯片或PWM芯片,因为MOS管不会无原无故的烧

网友(点评):
恩恩,是的,,问题现在那个怪问题怎么解决,知道吗

网友A:
这个可能不是3186问题吧.如果接了显示器就不显.查一下是不是什么信号给显示器拉低了.你显示器是好的吧.这个和显卡这边有关系.你仔细再查一下.VGA接口这边的行场同步信号

网友:
大大
这应该是显示器问题吧!不知大大是否有交叉测试过

网友:
是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不是3186问题吧.如果接了显示器就不显.查一下是不是什么信号给显示器拉低了.你显示器是好的吧.这个 ...

bios刷过,其他电路应该没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是北桥问题

网友B:
大大您好
你试看看我之前有一台SAMPO荧幕发生的问题跟您所说是一样的问题
交叉测试一下看是哪个环节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
你试看看我之前有一台SAMPO荧幕发生的问题跟您所说是一样的问题
交叉测试一下看是哪个环节出错
...

你是谁??能说吗,你说的我知道了

网友C:
北桥两三基色、换内存。换显示器试试看 在亮供电。不亮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两三基色、换内存。换显示器试试看 在亮供电。不亮的时候

我查过了,主要是行场被拉低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行场被拉低了。一般3186爱坏 分IC3418也容易坏。你要怀疑3186就用示波器量27脚 26脚 PWM波形稳定不

网友:
行场被拉点 就从行场点开始追看看 能不能摸到瓜咯

网友:
今天把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哎,,难道要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