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兄弟想自学主板维修,该怎么做?

楼主(2011-08-29):
各位老大,兄弟我有电子电路基础,想自学主板维修,但不知道该怎么做,能否指导一下?我就想自学维修主板,我该怎么做呢?常用的工具有,诊断卡是没有
不知道从哪里开头,我是想自学

网友(点评):
报基地远程主板维修,你有基础,肯定消化的快

网友A:
最好去培训,自学首选《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网友(点评):
这本书可以学基础和一些招式。 有些地方有误导。

网友:
本人是在别人店子学,个人觉得你首先要有块好板和一块坏板,至于工具嘛可以去电脑城里借用人家的。     要不接些上门服务的任务就有很多坏板了,又能赚钱又能学。  要有一点基础。

网友:
多看多记多想多练

网友B:
最好还是上基地去深造一下   学学主板电路   或者就找个维修店去学习区

网友C:
个人感觉你还是参加基地的培训吧,自己搞很多不得行哦

网友:
工具是有的,作为一名电子爱好者,电烙铁和万用表是必备的。万用表我还有指针的呢。就是面对主板,不知道怎么去理自己的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好去培训,自学首选《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这本书我打算礼拜天去新华书店抄里面的电路图。然后回来研究,我买本书《电脑硬件芯片维修》,跟着里边讲的跑开机电路,也就能跑这个电路,其他的,却没有电路图,哪怕是典型电路图都没有。也找不到那个主板配套的图纸,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上基地去深造一下   学学主板电路   或者就找个维修店去学习区

基地好远哦,不知道在里边能学到东西不?我在这边一个培训机构里学了,就为了近,结果,老师讲的我都懂。很后悔,现在想想,我到底是给谁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你还是参加基地的培训吧,自己搞很多不得行哦

不知道里边的老师讲的怎么样。我在这边一个培训机构里学,老师居然告诉我,电阻的作用有滤波功能。看到这个我很郁闷。在我的知识结构中,只有电容和电感具有滤波功能的,电阻需要和电容才能构成滤波电路,在这边的老师口中,电阻居然有滤波功能。我感到不可思议

网友(点评):
你好。我是基地这边主板的讲师。你可以翻看我的帖子。也可以看看其他主板学员的帖子。

网友E:
每个人的学习方法是不一样的,我是从电子元件,电路图开始自学的,你应该去书店多看书,看到适合自己的就买回来,慢慢学;还有,多上我们的论坛,多看大家发的维修实例,然后自己分析。还好,现在有网络有论坛,我学的那时候连电脑都不会用更不要说拥有了,好好琢磨一下吧,没有最好的学习方法,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努力吧,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要点时间慢慢琢磨才能消化所学的,去学校也可以。       至少比我们强在这慢慢磨,能学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个人的学习方法是不一样的,我是从电子元件,电路图开始自学的,你应该去书店多看书,看到适合自己的就买 ...

我也是自学电子技术的,电子元器件电路图我基本能看懂。看到电路图也会试着让自己分析。

网友:
想自学 最好是先找老师教教把 先让老师带你入门 入门了以后就靠自己的个人能力了 一直很想去基地 就是太远

网友:
百度里面的视频可以下一些来看看

网友:
先泡两三个月论坛,多看帖子。
然后有条件建议直接去基地实地学习,没的话就报个远程学习。
保证你会发现效果很不错。

网友:
哈哈 ,基地有远程和实地培训,楼主可以看看,我是远程培训的,效果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本书我打算礼拜天去新华书店抄里面的电路图。然后回来研究,我买本书《电脑硬件芯片维修》,跟着里边讲 ...

这本书我也看过!挺不错的!建议楼主看看!

网友F:
小妹,曾经也想过要自学,但是后来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自己想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再者老师给你一点提示,你会一下子就明白了,如果个人悟性高了话,可以自学,看自己。

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有时候,一本书上写了一大堆的东西,老师几句话就说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妹,曾经也想过要自学,但是后来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自己想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再者老师给你 ...

呵呵难得女生也有兴趣修东西

自学是可以,不过要走很多弯路和浪费时间。

来学校学习,老师会领着你走捷径,但还是需要自己去走哦,老师只是领路人,自己一定要一步一步走,脚踏实地!

学习咨询,可以看我的签名: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