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手写板经常失灵

楼主(2011-08-29):
新购一台电脑,摄像头、手写板(USB插口)经常失灵。摄像头在我的电脑视窗打开,看到是黑一块,在QQ自定义头像中,却可以正常使用。手写板也是经常可以用,又不可以用。电脑系统重装过,里面有些游戏,情况不变。请各位帮忙!

网友:
新手不懂

cxkjjlb -2 内容不符

网友:
新的.一般出问题可以换.摄像头一般是USB供电问题多.你先重装一下系统试一下.

网友:
换一个试试,不行就是主机的问题啦

网友:
USB电压怎么样?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有质保,换新

网友:
装好系统后其它什么安全软件都不要装 试试 你是不是装了360或者其它的安全软件 遇到过安装安全软件照成摄像头开启保护手写板 无法输入  还有记得要usb设备插在主机后面接口上试试啊 前置有时候供电不良啊

网友:
我曾遇到一台机,装了手写板软件后在我的电脑里打开摄像头就只有黑屏,拍照和QQ视频能用,卸载手写板软件就又正常

网友:
系统有更换过,安装的是360杀毒软件。手写板有时卸载后重装是可以,但过一天又不可以;拔出插入托盘处无反应。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摄像头,和手写板都插在了主机的前面板上了?

网友:
有时两样同时插在前面板,有时手写板在前面板,摄像头在主机后,但结果一样。

网友:
补驱动,特别是品牌机器

网友:
装一下USB总线驱动,也有驱动存在冲突的,我遇到过

网友:
测一下USB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驱动不兼容吧,前置usb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