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7本 每天第一次开机蓝屏

楼主(2011-08-29):
修过最恶心的本本了 每天第一次开机蓝屏 以后再开机的话也偶尔会蓝一下 但是不耽误正常用 最后试了好几天竟然发现是内存坏了,换了内存故障消失了, 但是我用RST检测内存没问题 纠结!!!
DELL

网友:
软件就是软件有时在操作硬件就是不准的.

网友:
蓝屏是很苦恼,内存硬盘多元凶

网友:
蓝屏=难办。。。

网友:
蓝屏第一个要怀疑内存 一般我都是拿新内存测试拷机

网友:
硬盘主板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RST那软件你也相信呀!直接装系统 装的过的机器就没有什么硬件问题 装不过 机器硬件一定有问题 你这样的故障首先就要怀疑内存

网友:
内存这东西真不好说,但是你蓝屏的话首先怀疑到的应该是内存和系统,先从简单入手。

网友:
破软件能检测什么呀 一直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