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不加电

楼主(2011-08-29):
打开CQ45一看被一休哥修的到处都是锡膏,二话不说先清理干净在说,一量发现3.3V短路,发现旁边的TPS51125被动过了,先换一个新上去在说,一量不短了,量3V 5V待机电压没有,经查电路图发现Q8控制TPS51125输出3V5V电压的,直接把Q8的SD极短接,发现3V5V有了,现在可以确定待机电路没有问题,一看I/O也被动过了,一量发现I/O的102脚电压没有,把102挑开现 有3.3V,找了一个I/O换上,一量3V5V电压有了,全部的电压都正常,现在的问题是大小写灯,闪三下,加电不显,过五六秒重复的闪的,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请各位高手给点指点

网友:
电流到多少?要是0.8左右的话先加下NB。

网友:
电压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有没有少件   电压对不对了

网友:
应该还有芯片不良,测下南桥

网友:
电压如果都有的话 测测 哪些 复位啊 时钟什么的

网友:
我知到了  一修哥修不好就给别人换了个CPU哈哈  你的是AMD的CPU吧  看看电流有没有上去咯  有上去就换个CPU式式

网友:
CQ系列的通病,不跑吗啊!换北桥  cpu  不好我也没辙,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电流跳到多少?

网友:
电流跑到0.8V,是INTER 的UCPU,北桥重新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
待机正常的话,应许是系统电压欠压了,主要查MAX8731和SC4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