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上电就掉电,不上CPU,量CPU供电只有0.6V左右的电压

楼主(2011-08-29):
(无正文)

网友:
拆掉Q59保护电路在上电!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跑多少,档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Q59 都跑码了

现在该怎样查呢

跑多少,档哪里

网友:
你有没有测试在不装CPU的情况下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没有上内存跑1E

网友:
CPU 阻值是460

网友A:
我对了好板量了Q59的三个脚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了好板量了Q59的三个脚阻值都正常,,,

我汗  Q59只是个保护电路  不用看Q59哪   看看有没有跑马  前面有跑马的话跑到E1就是内存啊

网友:
装上Q59又出现问题了

网友:
我想问下,,,,不装Q59 ,其他功能会正常吗
例如显卡,这个是做显卡短路导致的

网友:
谢谢二楼的朋友了,我上个显卡试试

我这个显卡还没有做上去

开始就是上显卡导致短路

网友:
搞好了
9600显卡就是那样的,不上显卡就是会掉电的,,我改了下电路,就不会掉电,跑4A,,换了7500显卡,,

网友:
CPU 有1.35V,是不是太高了点,可能NB有问题哦.

网友:
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