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的TFORCE6100保存BIOS走50

楼主(2011-08-29):
我有一块映泰的TFORCE6100,NVIDIA的芯片组,故障是清除BIOS可以启动,但是保存BIOS信息后,就死机,死在50上。
然后查bios没有问题
.换cpu不行..换内存不行 刷bios不行 换io不行!就差NB没有换了!!请那位大哥给点思路........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我碰到一块跑50的,加焊北桥可以点亮

网友:
清洗加焊一下桥  RTC电路很微妙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桥啊,加焊吧

网友:
我这里也有几片。也是跑50。加焊了北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