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I/O,待机67脚没有高电平

楼主(2011-08-29):
华邦I/O,待机67脚没有高电平。拆掉I/O也一样,是否SB挂了?

网友(点评):
用风枪挑起67脚

网友:
什么主板,有电路图没,跑下线路啊,打对地阻值有无短路。

网友:
那个高电平应该是南桥提供的,,,,触发后IO拉低,应该为南桥挂了。

网友:
跑67脚的线路

网友:
buyaojizhechai xciankanakn youmeiyou shangla dianzu

网友:
直接换NB吧............

网友:
这块板子,现在PCI A14脚短路
拆了网卡 时钟 I/O 还短路,S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