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经常会找不到系统?

楼主(2011-08-29):
电脑开机经常会找不到系统,提示大概意思为:“插入系统盘,重新装入系统”。
有时会正常开机,正常开机时,一切运行正常。
请问下是哪里的原因??
电脑

网友:
重新做个硬盘引导,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换个硬盘,再刷BIOS
详情

网友:
硬盘引导文件丢失,可以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用MHDD扫描下硬盘试下啊,看看

网友:
硬盘损坏或者电源也快OV了

网友:
查下 硬盘和内存

网友:
应该是硬盘是问题吧

网友:
硬盘 硬盘线
先易后难!

网友:
测试一下硬盘有坏道吗?

网友:
硬盘、内存问题,如果2者都没问题就看看bios 系统引导文件丢失了!

网友:
换条数据线,不行再换硬盘,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先查硬盘, 不能解决的话,再刷一下BIOS?

网友:
这个情况,建议更换一条质量好的数据线试试。

网友:
是不是经常提示 请插入光盘修复 那个一般都是内存或者硬盘引起的

网友:
这个要自己先装个系统试下,不行再查下坏道再分区。再换硬盘。一步一步试就OK了

网友:
硬盘故障!!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硬盘不引导,重做个引导就行了, 呵呵 新硬盘有的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如果换个硬盘仍旧出现,则可能存在南桥虚焊。加焊南桥可以彻底根治。

网友:
内存和硬盘引起来的比较多啊.还有硬盘的供电和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