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关信号不同步

楼主(2011-08-29):
有些显示器在改通用高压板时信号不同步,出现关机白屏或开机先白屏后才显示图像。
信号现象:
正常信号是:BLON 关机无电压,开机有电压。
                      ADJ  开关机有电压。
不正常信号:BLON 开关机有电压。
                     ADJ    关机有电压,开机无电压。

有什么办法才能把不正常的信号改为正常信号,使开关机信号同步不出现白屏现象.

网友:
关机出现白屏吧  简单 应按是 改电源板线路的时候 吧开启型号 直接接到了 开启型号的那里  没接到  驱动板的 针脚 上 所以就会这样。  因为把驱动关掉的  直接接到板上  5V不会马上关掉  会几秒没电了才会停止 所以 吧驱动板关掉的瞬间 驱动板上的电没消耗玩,所以关机后  瞬间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