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帮忙解决这个没遇到过的问题

楼主(2011-08-29):
朋友丢了一块845的板过来 心想试试吧

装上U 内存 上电
咦 跑码
不过就是卡在 C30C这里 不过我的U 和内存绝对没有问题的 也换了内存试都不行!
查了一下论坛 C30C 有人说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本人现在无从下手了  大虾给点方法啊!

这个图是不上内存的时候的:

这个图是上了内存的:

网友:
BIOS 或者U座子啊,要么就是北桥虚焊了,但是这个可能比较小啊~~~

网友(点评):
845的板子内存和座子有什么关系

网友:
C3不是内存不过吗

是的 现在不过内存啊!!!

网友:
你那板子好像BIOS已经动过了是吧!其实你应该测下电压是否正常,确定都对了,刷BIOS。CPU座的可能性会小一点。

网友:
你那板子好像BIOS已经动过了是吧!其实你应该测下电压是否正常,确定都对了,刷BIOS。CPU座的可能性会小一点。

BIOS 我已经换过了 CPU供电的 MOS管 上管 D极 12V G极3.12V S极1.59V 下管 D极1.59V G极 10.18V S极 0V 内存供电的MOS管 D极3.25V G极4.25V S极1.5V AGP供电 MOS管 D极 3.3V

网友:
加焊下内存座试下

网友:
内存sda scl spd电压都测过了吗

网友:
正常应该有2.5v或3.3v左右电压

网友:
主供电2.5v有了  就测上拉1.25v有木有 91脚sda 92脚scl 184脚spd电压正常否

网友:
插不插内存条都跑这个码吗?如果是检查内存条的供电,时钟,休息是SPD供电有问题,我修过两块这样的板,SPD没供电检测不到内存。

老大 你看清楚我的帖没有啊 ??? 再看仔细一点

网友:
测内存供电,内存有三个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内存有三个供电 那三个?

网友:
内存有一个SPD3。3V 二代内存1。8V VTT 是主供电的一半0。9V,这个已经检测到内存了已经跑码了,估计不是供电的问题,好好擦擦内存插槽 。还不行打内存到北桥数据线的阻值来判断是否北桥故障。

网友:
本人遇到过此类情况是集成网卡损坏引起的

网友:
查内存SPD供电3.3V  主供电2.5V 参考电压1.25V   查内存到北桥的线路是否断路,查南桥到内存的两个信号

网友:
还是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再说吧

网友:
内存时钟正常么?确定各个条件都正常了就加下桥吧

网友:
这情况貌似有点复杂嘛!

网友:
我来看看结果的,结果出来没

网友:
是内存不过。楼主量一下数据线地址线阻值正不正常 在看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阻值和电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