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白屏,已经确定是屏坏,求指教

楼主(2011-08-29):
各位专家大哥好
小弟手里有一台三星T220屏坏了(已经用通用板检测确定屏坏),现象是开机显示LOGO之后慢慢由深黑色到灰色再到白屏,有时候开机可以显示画面但是画面定格之后慢慢白屏,请指教。求维修思路。

网友:
大多数此估障现象都与屏上DC/DC电路有关 就是产生不了24V -6V 12V 3.3V等屏显电压

网友A:
查屏上电源电路..屏是不是LTM220M1-L01的..如果是的话,量下von voff...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24V  -5.4V  12V  3.2V都有
LRU4312X3A-AN用手摸着中间有点烫,但是温度没有主板桥烧坏那种高。

网友(点评):
换DC/DC转换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上电源电路..屏是不是LTM220M1-L01的..如果是的话,量下von voff...看电压正不正常...

VON是32.7V  VOFF旁边有几个触电我量的电压有4.7v 4.8v 5.6v 12v

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
LRU4312X3A-AN用手摸着中间有点烫,但是温度没有主板桥烧坏那种高。
但是摸着不到10秒钟就受不了那温度,是不是LRU4312X3A-AN坏了?

网友:
经过一专家指点,已经测试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现在就剩下主控芯片需要更换,淘宝拍了两个等到手之后装上再试试再说。望众高手关注一下,这种显示器报废太多了,可惜!

网友:
记得公布答案。

网友B:
晕!驱动板上面有个 0907cg  加焊0709CG 就能解决 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驱动板上面有个 0907cg  加焊0709CG 就能解决 试试吧

这个是通病?

网友:
今天更换了主控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LTM220M1-L01同样的故障,
看楼主和其他人的维修过程,我分析会不会屏的ROM 坏了。试试看重写ROM

网友:
不要在修了,你修不好了,屏已经挂了

网友:
看一看上面有没有发烫的元器件。

网友:
请问楼上的,你给出的是好时的电压值吗?

网友(2011-10-09):
我也在等待大家的答案啊!

网友:
这种故障 是屏问题 还没有见到修好过,关注中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个这样的显示器。看来要报废了。主控芯片有没有办法测好坏?

网友C:
像楼主这样的故障现象,千万别更换主芯片,能够显示图像,说明主芯片是正常的,故障部位就在DC/DC转换电路上,而且能够显示图像,然后变白屏,说明VGL电压在刚开始时电压也已经出来了,这时故障应该也不在DC/DC转换芯片上,那么最可能的就是电压转换线圈了,楼主不妨换下这个线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楼主这样的故障现象,千万别更换主芯片,能够显示图像,说明主芯片是正常的,故障部位就在DC/DC转换电路上 ...

大哥 我是新手 能说一下哪个是转换线圈吗  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线圈就在DC/DC转换电路上,这部分一般就一个线圈,离DC/DC电源芯片很近的,你可以在开机时用手指压这个线圈,如果很热,100%这个线圈内部短路。

网友(点评):
你去看下这个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2822-1-1.html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直接白屏,没有动主控,主控应该没有问题,我发现其中有两个三极管很烫,更换后还是同样的毛病,应该是前极就有问题,因为忙没有细看,希望和大家交流!

网友(点评):
直接白屏的那故障范围就大了,从屏供电到VGH,VGH电压,到屏都有可能。

网友:
跟10楼的-  -!!! 修好记的发表下·· 谢谢

网友:
这种现象多半没戏唱了   脱线了

网友:
楼主 要是修不好就卖给我吧 我收回屏

网友:
今天来看竟然又有这么多跟帖的。看来确实是大问题而且有普遍性。

我的也是直接白屏。看来可以好好练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