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 f555t 外接正常,接屏刚出LOGO画面掉电到待机电流。

楼主(2011-08-29):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

网友:
有没有进PE系统看下掉不掉电?如果不掉系统问题,如果掉了看下显卡。

网友A:
出了屏 屏线 还有可能是主板接口呢。应该是屏供电部分的问题。看是不是对地短路,打哈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了屏 屏线 还有可能是主板接口呢。应该是屏供电部分的问题。看是不是对地短路,打哈对地阻值。

主板上面的接口对照着图纸打了,没问题。

网友A:
还有一个情况。你注意观察 是刚出现LOGO 还是出现完LOGO 在显示读取硬盘,就是有光标在闪烁的时候掉电。要是是后者 你在看一下 待机的时候南桥是不是发烫。如果是直接换南桥,应该能解决。
    我也遇到个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情况。你注意观察 是刚出现LOGO 还是出现完LOGO 在显示读取硬盘,就是有光标在闪烁的时候掉电。要是 ...

刚出LOGO。

网友A:
是不是很有规律的掉电。你先刷BIOS 看看。 要是不行  建议一换个南桥试一下。我上次修了一个F1000的神舟 也是一样的故障现象.换了南桥就OK了。

网友:
谢谢你。我试试。

网友:
呵呵,必须先南后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很有规律的掉电。你先刷BIOS 看看。 要是不行  建议一换个南桥试一下。我上次修了一个F1000的神舟 也 ...

你的也是在刚出LOGO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也是在刚出LOGO掉电吗?

是的 开始时刚出就掉,刷了BIOS 就变成了 LOGO 刚显示完就掉。而且每次都是一样的情况 很有规律。

网友:
谢谢你了。那我赶快试试。。。。。

网友A:
LZ 好了没有?好了也说一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好了没有?好了也说一下撒。

嗯。。。。

网友:
显卡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