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短路故障修好,但不能硬关机,进系统软关机就重启了

楼主(2011-08-29):
HP6520S遭雷击有短路,故障修好,但不能硬关机,进系统软关机就重启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掉,不行换一个SB,

网友:
那看来只有是 外围小零件 有击穿漏电

网友:
烧机能烧出来吗? 用多少的电压烧啊?请指教。。

网友:
SB可能性最高

网友:
看看网卡和南桥周围。LZ可以试着刷个BIOS 看下。刷过几台HP 的,后缀比如AU或者TX 不一样,会出现不能软关机

网友:
网卡不装试试

网友:
主要是看下南桥和EC哪一组开机的信号,是否电平没有变化!

网友:
可能是···ACPI的 电压转换不正常·,···仔细查查可能有收获哦·

网友:
雷击短路修好了,你说下你修了什么地方,方便往下分析

网友:
己更换SB 现在的情况电流走到0。03A,SLP_S3 电压只有1V  SLP_S4 电压3.3。

网友A:
不知道朋友的机器的CPU是什么样的,假如是AMD的话,不知道你的主板现在 有没有几次点不亮的现象,如果有,就有可能CPU也不稳定了,本人遇到过的,本人原来是换板的,有时能点亮,进系统后一切正常,但就是关机关不掉,关机重起了。罕见。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朋友的机器的CPU是什么样的,假如是AMD的话,不知道你的主板现在 有没有几次点不亮的现象,如果有, ...

谢谢你。我的CPU是INTERL的。。。。

网友B:
拿这机器就搞桥,这个现象是要先BIOS电池放一下电的,很多机器放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这机器就搞桥,这个现象是要先BIOS电池放一下电的,很多机器放电就好了,

谢了,不过好像没你的那么简单哦。

网友:
网卡短路,拆掉网卡,不行南桥

网友C:
先排除软件不好,再动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软件不好,再动硬件

谢谢你的提醒,系统早己重装了。软件已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