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

楼主(2011-08-29):
联想F41M
板号-----la3571p
问题是没有待机
在论坛里面有好多人修过。可是本人不会看电路图,就大概的测了一下,个B+电压19.87V这样,应该是正常的。     这里的B+有电压。19.87V,到了max8770的20脚就没有了,17脚也没有电压,3V   5V  也没有电压,    会看电路图的朋友,告知一下。给点思路也行。

网友:
有修过的给个提示

网友:
检查PR76  PR77啊,这两个电阻是4.7欧姆的啊,另外就是检查PC55  PC52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待机,公共点应该不会有电压啊

网友:
公共点的b+电压是假的吧。电流应该很小。查下PACIN  ACIN ACON  MAINPWON 是不是都为高,ACOFF为低

网友:
无待机,好模糊哦,这样肯定谁也说不清楚的

网友:
你说的这几个信号我只找到了一个,只找到了一个PACIN 这个还是找的那个PR66的电阻 在U4那个八脚的芯片那里,13.84V的电压,ACOFF  PQ48的第二脚是低电平只有0.38V的电压。ACON是PQ48的第一脚电压吗?只有0.12左右的电压。别的没找到啊。别笑我笨真的不会看电路图。

网友:
你可以测试下  这个芯片的周围电路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把电压给拉低了    我相信只要仔细 应该很好查处问题来了  照着图纸 查  这个芯片的主供电 电路上的 每一个小元件

网友A:
仁宝的点火回路, 那个19是个小电流的电压,大电流没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点火回路, 那个19是个小电流的电压,大电流没过去

那应该如何查起呢。帮帮忙,学习一下,也学一下电路。

网友:
F41 暂时没修到 没待机的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隔离保护没过啊

网友:
你看下8734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VIN   VCC  ON3 ON5《3v5v的开启信号》这些都有没有电压
论坛里边有个帖子就是专门讲这个的 你多看下

网友:
在主板保护隔离位置,没有点位图很难找的。你找找PQ20附近。应该是高电平。ACON是低就去查pu1b的工作条件。PU1B工作条件满足才会发出ACON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