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31A无复位

楼主(2011-08-29):
今天接到一块富士康P31A的主板,上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CPU电压 1.3V,主供电1.8V ,南桥1.5V,北桥1.2V.这些电压都正常.那位大哥碰到这故障的指点一下.

受到警告 2#

网友:
很好,学习了

跑车霝魂 -5 严禁灌水

网友:
换IO芯片试一试

网友:
时钟电路正常吗?再查复位电路。

网友:
应该是缺少某项供电看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PCI时钟33MHz和复位都没有电压,内存时钟也没有,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还是先查复位电路。没有复位信号,主板当然不工作。

网友:
只查供电  接下来当然是查时钟  复位 PG了

网友A:
这类问题很不好修,,,换IO,换灰线相连的电子原件,还不行换南桥。

网友(点评):
你就会换IO和SB吗?什么都没查就换IO SB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应该还是时钟有问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问题很不好修,,,换IO,换灰线相连的电子原件,还不行换南桥。

先看时钟有无频率,测试点PCI B16脚应该有1.6伏的电压,如果没有,按时钟电路思路维修,时钟需要哪些工作条件,说来话长了,,,建议先去系统的学习下理论知识。如果有时钟按以下思路维修。

供电时钟都正常,,,,这类故障问题出现在复位电路中,复位电路,由灰线发送PG经过IO或74开头的门电路然后再到南桥,南桥要得到供电(已经正常)时钟(已经正常)和灰线发过来的PG和CPU电源管理发送过来的PG(和前面的PG定义不一样)然后才发出复位信号(高低高的跳变),南桥发出复位信号一路给北桥,然后北桥发送CPURT给CPU,其它的发送给IO/74开头门电路,IO/74再复位其它设备。有线主板有的有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有的是南桥直接复位各设备,但前提条件都是一样的,南桥必须满足供电,时钟,两个PG信号。 这类问题确实不好修,成功率很低,,如果你非要说得详细的话,先沿着灰线跑电路,看灰线到IO或74之间电子原件是否坏,IO或/74是否坏,然后再用万用表笔插在PCI A15脚,另一支笔记朝着74或IO划,,看那个74是否坏,或者查询主板图纸,看芯片发出的PG到南桥之间的电子原件是否坏(机率低),也就这些了。 你查来查去到头来还不是要换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