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1858笔记本 正常关机后开不了机,有一芯片发烫(多图)

楼主(2011-08-29):
IBM 1858笔记本 正常关机后开不了机,无比郁闷
拆机后检查,发现南桥旁边有一块芯片,开机后温度迅速升高,烫得放不下手,请各位帮看看这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各脚定义图??

网友:
时钟芯片,这个芯片有点烫手时正常滴

网友:
系统时钟芯片,为系统提供系统时钟的。可以检查一下这个芯片旁边的电阻看下有没有电压。迅速升高电流的话应该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短路掉电保护了。

网友:
时钟芯片发烫正常

网友:
找个图纸,看的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