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32程序

楼主(2011-08-29):
有一台长城M932液晶,故障为开机黑屏,按开关机无反应指示灯长亮,或者刚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按多几下电源开关才会长亮,查硬件电压正常没有问题一切正常,怀疑驱动板有问题固件问题  板号为CQC03001007960,芯片为tsum1pfr-lf,哪位大哥有,支援一下,谢谢!

网友:
显示器型号:GreatWall M932_M8WZR
驱动板型号:GREAT WALL BYGZH 1125412 CQC03001007960
驱动板主芯片:TSUM1PFR-LF
存储器芯片:25X10AVN1G
机芯片:(U)-(M1PFR-LF)
屏型号:CLAA185WA03

网友:
急急!!!!那位大侠能提供一下啊,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长城的,tsum1pfr-lf这个芯片很容易就坏了,还不便宜,我买的13块钱一个

网友:
那位有这个机的程序啊,能提供一下,急急!!!!

网友:
无人帮忙,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没有人能帮一下忙吗?谢谢!急啊!!!!!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不好,先测试下开关。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谁的程序的支持一下

网友:
开关任何硬件未查到有问题

网友:
哟!不一定是程序问题哦,我有程序

网友:
加我的QQ422847008给你一个

网友:
试个下面这个程序

18_51PFR(MST).rar

网友(2011-10-04):
13楼的程序可以用吗,有人试过吗?

网友:
今天刚下13楼的程序,能用的

网友:
真的能用吗。13楼的前辈~

网友(2011-11-04):
有谁试过13楼的程序。我马上下了试一下来告诉你们

网友:
建议你在写程序前先读出原来的数据,看看读出来的数据校验和与驱动板上贴的标签上标记的出厂MCU数据校验和是否一致,如果校验和一致就不可能是MCU数据问题!

网友:
昨天刚备份。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这种机器刷个程序好了,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