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B 求高手解救,电压跳变

楼主(2011-08-29):
                如标题,电源芯片是LD7522,客户拿来时点不亮,无反应,换了个芯片,但是现在芯片VCC脚位供电一直在跳变 跳变为14v13 11.5v 一直循环跳变,光耦  431 换了,5V 12V的供电端也断开了,还是跳变,求指导,急。我的是ACER的 W913WB 电源IC是LD7522  7脚供电脚位 15V 13V 12V 循环跳变 换了光耦 431
   电流检测脚的两个分压电阻也换了,还是跳变,有个问题,接供电的那跟线上有个35V  10违法的电容,拆掉电压稳定在7V但是完全带不动芯片 换了个50V 10违法的电容上去还是老故障。

网友:
原件不多因该好查!

网友(点评):
4脚过流是不是要稳定在0.8V

网友:
吧LD7522  换了

网友(点评):
我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供电脚  跳变波动不大是正常的    建议楼主 检查下7脚到8角1M电阻 检测下    2角 接光耦 的晶体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过尖峰吸收回路元件不良的引起你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