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0AB 蓝屏问题

楼主(2011-08-29):
机器是华硕K50AB,头一次用户送修是开机无显示,当时重做了显卡后问题解决
用户取机回去用了10多天,发现要蓝屏,于是重装系统,结果就装不了,又送回来了
现在问题依然是蓝屏,PE也进不了,PE LOGO画面没出来就蓝屏了,WIN7安装光盘,VISTA安装光盘也不行,还没开始安装又蓝屏了,目前官方的两个BIOS也都刷过了,内存,硬盘全部都更换试过了,BIOS里SATA设置也试过了,显卡,北桥,南桥都重做了,但没重新植珠
现在我拿这板都要崩溃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需要重新植珠显卡吗?麻烦各位大哥帮帮忙,提供点思路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有没有尝试过更换内存在做系统?内存也能引起蓝屏的。

网友A:
内存供电有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有没有什么异常

内存供电正常,排阻我也看过,都没问题

网友:
PS:CPU也更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B:
加载PE蓝屏的话,PE下能够加载的只有内存,重点查下内存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载PE蓝屏的话,PE下能够加载的只有内存,重点查下内存和显卡。

谢谢 我现在也怀疑显卡多点了 取下重做一次 下午看看结果 希望能行

网友:
我的这个机子是拿来的时候不开机修了北桥好了。但是装不起显卡驱动后来修显卡,问题就给你的一样的了 !  你最后是怎么修好的 楼主

网友:
呵呵 最后也没修好 本来想订显卡来换的 不想冒险了 直接跟用户报了换板价格 880 交换
最后换板搞定了 只要用户愿意花钱 我也懒得继续伤脑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