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代换驱动板

楼主(2011-08-29):
各位我是新手初学修液晶屏.不知到用什么通用板代换我这块驱动板.板的型号是NCNTA3.VER1.1.双排线有12个电阻不知是多小针.靖各位帮我看看图片可用什么型号的板代换.多谢

网友: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插针的板子!看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屏上应该是两排吧,发屏的接口图看看

网友:
屏线2排.大小一样.多谢关心.谢谢

网友:
这种板子  多半是清华紫光 这种垃圾 显示器用的吧

网友:
HSD150SX84 专用驱动板
网上有卖的

网友:
直接上淘宝,淘一片好了

网友:
这样的驱动板不好用通用驱动板代换,只能发原装的!
一般的驱动板代换只要有:+5v(供电)、+3.3v(开关信号)、GND(地)三个条件。有的特殊的屏不只+5v供电一个,自己注意!自己都会找吧?

网友:
网上有啊,以前在我们店也看见个

网友:
驱动板 有多的都的发原装的

网友:
换新的好了

网友: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原装板要多少元乛块

网友:
替代的还得刷BIOS,要不就来个万能的试试?

网友:
你这块板和我的一样,不过我的也出问题了,是接17液晶的,你可以参考我的板子。里面有图片,你这个一大排的接口是接高频头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age%3D1#pid4369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