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音频接口前面接有声音,后面没有声音,求助中...

楼主(2011-08-29):
如题,以前后面是好的,AUDIO没有接错,双系统问题都是一样的,难道是音频插口接触不好。大家给看看。谢谢!

网友:
音频接口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看向是不是你电脑里面声卡设置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主板集成的声卡,该设的都设了

网友:
重新设置下声卡,或者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点评):
换哪个接口

网友:
有跳线的,看看是不是跳线掉了

网友(点评):
那个没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插口坏了 或是设置问题

网友:
驱动重打个 要是还不行口换个 再不就换声卡芯片

网友:
不会是低级错误吧,一般插了耳麦后面就断掉了,双系统都没声音应该是接口问题。

网友:
重更新下声卡驱动

网友:
数据线插在北桥注册表就认到有硬盘。但数据线插在南桥到注册表就认不到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求师傅解决

网友:
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后面一插音频线,那个Realtek HD 那个就乱弹出,一会音箱,一会麦克风,音源输出,

网友:
看看接口有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瑞昱的声卡,如果是的话,有个单独的管理软件,需要在设置那一项里设置的。

网友(点评):
是的,但也设置了,不过就算不设后面应该也有声音。

网友:
直接把前面板的线拔掉,然后加跳线

网友(点评):
试过了,5-6.9-10加跳线,还是后面没有声音。应该是音频插口坏了。

网友:
进入声卡高级选择项调试一下

网友:
你的主板 是不是技嘉的?      那是设置的问题!   到控制面板里设置一下就好啦!

网友(点评):
都试了,可能是音频插口坏了。

网友:
你重新安装了驱动没有?还有就是面板的设置

网友(点评):
windows 7和XP都是在官网下的,两个系统问题一样.WINDOWS 7下看那个音量图标是有波型的.那就是没有声音出来,插在前面就有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绿色接口坏了 可以换蓝色的接口 在音频里面设置一下
我前2个星期碰到过  设置为5.1的音箱 蓝色接口可以用

网友(2013-11-20):
我的是不管插不插前置音频,在设置界面里都显示插了,后面没有声音

网友:
安装驱动后应该有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