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的问题一

楼主(2011-08-29):
前天售出一台兼容机,客户配了摄像头和手写板,装好后送入客户家安装,调试一切正常,交易成功。
不想,晚上11点客户打来电话,说和人视频不能看到图像。我那个瀑布汗啊,现在深夜11点,要我上门去调试。
去客户那一看,的确如此,于是重装大法,下载最新驱动,十八般武艺全部用完后,还是同样现象,聊天中不能看到自己的图像。
考虑可能是主板USB问题,把所有USB设备拔下,只接摄像头,正常了,然后依次插入U盘,手写板等,当装到手写板的时候,图像一下没了,原来是摄像头和手写板不能同时使用,我那个去哦,客户又不能理解手写板和摄像头不兼容,扯半天,同意换手写板了事。但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可以和摄像头能同时使用的手写板,要有哪位师兄知道解决方案,望指教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哦1

网友:
哥们儿我是个新手请多多指教哈谢咯

网友:
我也是新手,很多问题都还没搞清楚啊,难啊

网友:
你确定是不兼容   如果确定的话   找不找就换块板子啊
老耗着也不是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跟驱动有关么~?

网友(点评):
没有关系,驱动试过很多版本

网友:
老兄有没的换过摄像头,或者手写板~

或者是这两样东西有没有在别的电脑上试过,总感觉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点评):
时不能同时使用手写板和摄像头,单独使用没有故障

网友:
只有自己去试 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

网友:
很久很久没有听说“兼容”这个词啦,现在很少有不兼容的问题,好好查查是主板?电源带载问题?驱动?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没解决

网友:
有的设备有默认顺序,调为主从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不兼容的几率很小的嘛,,再查查别的

网友(点评):
是兼容问题,视频的时候把手写板拔了就有图像了

网友:
还视频呀  哈哈这样的几率很小哦

网友:
如果这两样东西放到别的电脑上呢还会出现同样问题么~?

网友(点评):
会,而且我还换过新的摄像头和手写板,只要是免驱动的摄像头,故障就相同。就算把免驱摄像头更新驱动也一样

网友:
摄像头厂商有没的提供驱动呢,不行的话通过摄像头的硬件ID查一下驱动再试试,

网友:
重新搞个系统,驱动都 会正宗的

网友:
每天看贴无数,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很多比我注册晚的等级都比我高了,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每看一贴就ctrl+C,然后在CTRL+V一次.顺便帮LZ把贴子顶上去....

网友:
看来真是兼容问题了

网友:
大家说啦这么半天也没说出给解决办法啦。这样不太好啊。新人都没有学到知识啊。谢谢

网友:
安装主板驱动试试

网友:
这个请况我遇到过,最后把手写板插前面,摄像头插后面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请况我遇到过,最后把手写板插前面,摄像头插后面就解决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010-2-1.html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问题,大家谁有这两样东西组合试试,告诉结论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在好好试试

网友:
这样的 为题还没有遇见过哦

网友:
换换换换换换,多换几个好不

网友:
13楼正解!qq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开夜店的。哈哈

网友:
13楼说得有道理,楼主不妨试试看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
换摄像头呀,或者换种手写板,难道所有的牌子的摄像头和所有牌子的手写板都不兼容,都起冲突么……

网友:
我试过很多免驱的便宜点和中等的摄像头都一样,高档的太贵,没试过

网友:
应该是主板性能不佳,换个主板就能搞定,手写板和摄像头是都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楼主你辛苦了!

网友:
两个同时接上时,可能是USB供电不足。不见得是不兼容的问题。视频与手写板是USB中的用电大户。个人拙见。

网友:
应该找“不兼容”的问题在哪儿?解决了技术才能提高

网友:
那就那样用呗

网友:
楼主 你测试的时候是开的qq视频还是驱动自带的视频程序 xp的话直接打开我的电脑就有了 如果是开的qq视频那肯定先调设置 然后才考虑是不是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