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P机器 待机0.01不触发开关有1.9V电压

楼主(2011-08-29):
3 5V对地阻值 只有10欧左右 SB拆了对地阻地300欧左右 不知是不是SB坏了正在等待芯片到货!!!!

网友:
自己顶下 怕沉!!!

网友:
10欧太小了,应该是SB坏了

网友:
强加电看下还有没有发烫的元件,尽可能的把故障诊断的全面一点。检查一下现在待机下的电压都正常不正常?

网友:
你再重新上个南桥

网友:
烧了一下 NB隐烫手  不敢摸!!!求确认SB坏不!

网友:
如果烫手说明肯定是坏了   祝你早日修好

网友:
拆了正常,就是SB坏了

网友:
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坏了,北桥供电还是下一步的事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还没修好呢.南桥也换了.

网友:
开关电压偏低 1.9V上图纸跟点位各位大虾分析下!

网友:
这个不一定 ,最好还是先查一下 有没有3V 5V  1.5  1.8  这些电压有没有然后 在动桥  如果是 周围电路引起的 那么 你动桥肯定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