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不触发 也不能强行开机

楼主(2011-08-29):
斯巴达克BI-300 触发即保护  强制开机也是一样(P4插头已取下) IO是F71883FG
南桥电压只测到  4.02V  4.1V 之前是3.98V   南桥连开机针之前5.95慢慢上升到
现在6.20V三组电压都在上升中  A14脚4.1.V同样上升中 关闭电源再通电测量电压为
当前电压   ATX阻值正常  电源已换过
哪位高手知道原因   感激不尽  在线等

网友:
刷BIOS看看,可能是数据问题

网友:
用风枪吹了下桥   现在电压不上升了  但还是保护  强制开机也同样保护

网友:
把电源插口打阻值,应该有短路的,,有些有阻值小但也属于短路的,用万用表笔记正反打阻。一般正反阻应该不一样,如果哪根张正反的阻值一样,就有可疑。用可调直流电源单独接那根线,从低电压慢慢放上加,不超过正常电压就行了,用手摸哪里烫就哪里坏。

网友:
这IO不知道控制开机不。。南桥。看看什么桥控制开机不。换只。

网友:
电压明显不正常。怎么会有4、6V呢

网友:
开机电压6.2v  表坏了吧

网友:
肯定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