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133-667主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8-29):
一华擎主板通电,测试卡复位灯常亮,开关电压3.3,复位电压3.3,不加CPU内存电压1.7,加载CPU内存电压1.0,内存电压明显偏低,CPU旁边一芯片L6714D有点发烫,求救哪几种可能坏了。

网友:
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复位信号相关电路。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不正常换了L6714D再说 。L6714d这个芯片好像是用在amd系列的板上 像楼主这情况可能大多数仔细查查CPU这块 AMD板的内存直接连着U的

网友:
说得不明不白的呀、、、、、、、、、

网友:
搞了两天,现在内存电压1.7v,开机电压3.3v,复位电压3.3v,CPU电压1.5v 全都有,io83672的66脚.5v.67脚3.3v都有但主板还是不跑码,SB,1.3V.都有,开机CPU也有温度,晕,修发毛了。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是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