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190AW01

楼主(2011-08-29):
屏型号为:MT190AW01,像这样屏还能修吗?

网友:
如果正好是三分之一,那就别修了,普通条件修不了的。

网友:
是啊我这也有一个,是下面3分之1,不修了,配件出了,机子修不好。

网友:
群创的屏..Y这边都是COg的.  有修COG的机子 还是可以修...

网友:
这屏普通条件下修不了,,

网友:
这种是修不好的,除非换

网友:
基本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