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开机不亮

楼主(2011-08-29):
有台HP 6535S的机器.不开机.可以加电.电流上到1.3后就0.8-1.3的来回跳
北桥做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哪位指导下

网友:
电流1.3应该显示了,不然就是北桥还是没做好。如果确定做好了,刷BIOS和E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