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G98-600-U2显卡奇怪故障。

楼主(2011-08-29):
加焊显卡开机可以亮机,但过了滚动条就黑屏,再开机就没显了,重新值珠还是一样故障。。。。换了新的显卡会掉电,以为是显卡问题,又买了一个新的回来,还是一样会掉电,奇怪的是,换回原来旧的芯片可以点亮。。真是搞晕了。请问有同行遇到这样问题吗?

原来是屏线出了问题,路跑远了。晕倒!谢谢论坛上的朋友。屏线有一根红线断了。接上了。就OK了!

网友:
等待 真正的 高手出现吧, 现在的帖子 发出来的 都是高难度的问题, 我们只能围观看看了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一下模式,改为兼容模式

网友:
会不会是你中彩了。。进了两个坏显卡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遇到过这样问题吗?

没有,但是这个还是要考虑到

网友:
进的是测试的显卡吧

网友:
可以考虑进来的显卡是坏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AMD机器问题一样最后是换的南桥好的

网友:
现在机子搞好了,显卡没换。原来就是一根线屏线引起血案。做事不够细心。唉!

网友:
遇到过,做了N次BGA把板子做OVER了

网友:
我这是 外接显示器好使 ,切换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呢?大家都说G98不出问题 不知道 有没有朋友 遇到过?????

网友:
{:4_113:我的是三星的R458显卡也是G98-600-U2 先不会亮屏,连背灯都没。加焊后连机都不开了,量G98表面元件短路了。不会是断屏线的故障被下重手吧!不过我外接过也没反映的。正在修理中

网友:
这问题还真得注意,还好你提醒

网友:
有才,楼主真有才

网友:
楼主 有CQ45 的 图纸吗 有的话 可以给个吗

网友:
这两天碰到过了两台机器都是进系统掉电,一台是神舟白屏(重植过显卡),一台三星R23是停在LOGO那里(也是重植显卡),显卡都重植过了,还是进系统掉电,后来换了一个可调电源开机,原来两台进系统掉电都是因电源引起的,过于相信我的电源了,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听说CQ45的屏线就是爱坏,我还从来没碰到过,不过你的显卡肯定是坏的!而且是两个你够倒霉的!

网友:
对的这个机器的屏线特别爱坏

网友:
这机器屏线坏的挺多的,严重的还有烧屏,烧主板的呢!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是做显卡不行,屏线也没问题,结果换了个BIOS好的

网友:
呵呵 最后 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弯路走远了

网友:
CQ45的屏线好出问题在的

网友:
所以说细心比 经验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