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开机无显

楼主(2011-08-29):
按开机键能开机,但屏幕没有显示,外接也不亮,经排查按压显卡显示正常,怀疑显卡虚焊,加焊显卡后,故障排除

网友:
V3000 系列通病,
这是经验吗?

网友:
HP的显卡门,呵呵!V3000 DV系列都是这样的

网友:
惠普的V3000,和dv2000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问题是通病,

网友:
靠,这不是很多这现象嘛

网友:
晕,这不太正常了啊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很多

网友A:
加焊如果不改善散热以后还容易虚。

网友:
惠普的经典显卡门,加焊撑不了太久的,最好换改良显卡

网友:
我怎么都不遇见的卡门啊,多好到钱的事啊

网友:
这还拿出来,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如果不改善散热以后还容易虚。

恩,谢谢啊,已经好了

网友:
HP 显卡门  所以显卡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这样冒失用不了很久,最好重植吧

网友:
    楼主  真是天才。。。

   果断的   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