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 跑dA 什么问题?

楼主(2011-08-29):
这机器 是这样跑的 2A 38 dA 北桥重植过 显卡换过 内存换过 NEC电容之前就改了的 ATI的显卡 965北桥 北桥到显卡的电容测阻值都差不多。还有跑到dA就不动了 过几秒自动关机 电源灯闪几下。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BIOS可能不?
显卡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看,我看你那些大件全部都动过了!仔细再看看动过的地方。

网友:
先软后硬,本来就该刷BIOS看看

网友:
对了 这个机器可不可以盲刷BIOS

网友:
刷bios的时候首先要备份原机的,不管是不是坏的都要这一步,以防万一

网友:
DA应该是不过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