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M735E跑 594C 电流到0.43

楼主(2011-08-29):
神舟承运M735E跑码卡跑 BBC0----382F------140F------5255------594C,电流到0.53回落到0.43,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加焊显卡,电流那么小,是上网本不

网友:
有cpu供电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电流那么小,是上网本不

不是上网本,是个比较老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上网本,是个比较老的机器。

显卡加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有供电 但U不烫

cpu供电芯片发出了pg信号没

网友A:
那说明CPU没工作起来,查查复位信号正常不,压到北桥看有反应没,按道理说跑码了和电流情况有点像显卡问题,压下北桥看有反应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CPU没工作起来,查查复位信号正常不,压到北桥看有反应没,按道理说跑码了和电流情况有点像显卡问题, ...

北桥换过 显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