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分析--长城ATX300P4-PFC

楼主(2011-08-29):
标题起的有点吹牛了,只为吸引眼球而以,大家不要见怪。
完整电路图置顶贴里有。链接在下面。可能有不同版本,我用的是余君强制作的那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2456-1-1.html

长城ATX300P4 PFC 这张电路图记得在一年前刚看到时,眼前几乎一片漆黑,瞪大眼睛也看不懂几个地方。经过不断的积累,这张图的主体部分基本已能读懂了。现在把我的理解发出来,一方面供铮新的手学习,半新的手参考,另一方面恳请老鸟们加以指导。由于自己水平比较差,文中一定会有很多错误,包括一些会误人子弟的严重错误,欢迎大家拍砖,讨论。

见图1,这部分比较简单,主要是EMI(Electric Magnetic Interference)、PFC和整流桥。
C1,C4及C7是X电容(方块形的),又叫跨接线路滤波电容(出自yzz163老大写的贴),其功能是滤除火线与中性线(零线)之间的电磁干扰(常态噪声)。至于为什么C1、C7的容量就定在0.22uF而放在中间位置的C4就用0.1uF的,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想修理工要想理解就有一定的难度了,我曾看过一篇讲解其中理论的文章,结果是望着一串串以上下被拉升了的S打头的式子一个劲儿的蛋疼,心理纳闷儿当初高数是怎么考过的,最终放弃。看来电气工程师和修理工不是一个东西。不过我也不是贬低我们做维修的,话反过来说,你让一个搞设计的一晚上把一堆杂七杂八的的电源全都修好,他也一样翻。
C2、C3、C5、C6是Y电容(圆饼形的),又叫线路旁通电容,其功能是滤除火线与地、中性线与地之间的电磁干扰(共态噪声)。
L1、L2是互感滤波器(共态扼流圈),其功能是用来消除电力在线低通共态以及射频噪声。 保险丝不说了。R1猜测是拨掉电源时放电用的。
L3是PFC(Power Factor Correction 功率因数校正)线圈,当然属于被动式PFC,其功能是提高电源对电网电能的利用效率。我以前一直以为不装这个会浪费电,会多交电费的。其实,是浪费电,但浪费的不是你家交费的电,这部分电被电源“反弹”回电网,其中一小部分消耗在电网的电线上了。 ZL1是整流桥,220的交流电过了它变为300V脉动直流电。300V电压兵分三路,一路通向主电源开关管,另二路通向副电源开关变压器及启动电阻。
在开机瞬间用于防止电流过大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 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和防雷击的压敏电阻(MOV metal-oxide varistor )在本电路中没有出现。

见图2,这部分为辅助电源部分,这是一个能独立工作的单管自激式开关电源,其功能是为TL49f供电,并提供紫5VSB待机电压。
300V经过开关变压器A绕组加在开关管Q3的C极,另一路300V经过启动电阻R14加在Q3的B极,为Q3导通提供最初的电压。Q3在这个电压作用下开始由截止转为较弱的导通,绕组A中的电流变大,并感应出上正下负的电压,同时绕组B也感应出上正下负的电压,这个电压经限流电阻R11和整流二极管D7加在Q3的B极并为C29充电(左负右正),使Q3完全导通,此时绕组A、B中的电流也最大。但绕组B产生的电压是由绕组A中的电流变大产生的,显然绕组A中的电流不能无限增大,当其电流的增速减小时,绕组B上正下负的电压必然要减弱,这个电压一弱,Q3的B极的电压降低,导通程度下降,绕组A中的电流开始减小,由于电感线圈的性质,此时绕组A两端的电压开始翻转,变为上负下正,绕组B也随着绕组A而翻转为上负下正, 这个电压与C29左负右正的电压串起来加到Q3的EB极上,使Q3转为截止。截止时,C29放电,放完电后,在启动电阻的作用下,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可见C29有着决定Q3开关频率的作用。
D5、C31、R12组成反峰吸收电路,防止Q3关断瞬间绕组A产生的高电压把Q3击穿,保护Q3。R15起着限制Q3的B极的电位的作用,使Q3的B极的电位不至于过高。
R13是电流负反馈电阻,当电流过大时在R13上端取出的电压经过D8作用于Q4的B极,通过使Q4导通来控制Q3的导通从而限流。
WD1、光耦、Q4等元件构成电压负反馈电路,输出电压5VSB经过R20、R22分压加在WD1的R极,控制WD1的导通程度,电压越高其导通越大,其导通越大光耦内部发光越强,光耦左边导通也就越大,绕组B产生的上正下负的电压的一部分经D6整流C30滤波通过光耦的左部及R17加到Q4的B极,最终控制Q3的导通时间实现负反馈从而把输出电压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见R20、R22有控制输出电压大小的作用。
从C、D绕组输出的电压经过LC整流滤波电路一路供TL494及推动管、推动变压器使用,另一路产生5VSB待机电压。WD3,稳压二极管,把5BSB钳
在5V以下。C33、R21的作用不知道,可能是消除振荡用的。

见图3,这部分和控制主电源工作的绿线和部分PG电路有关。
TL494的4脚为死区控制,高电位(5V)时8、11脚无波形输出,低电位(0V)时有输出。半高不高的电位可能会使8、11脚输出很窄的波形。
A点电压来自494的14脚(参考电压5V),只要494的12脚供电正常这脚就应该有5V输出。该电压经过R25为绿线提供上拉电压。当绿线悬空时,会有一个不到5V的高电位。此时,A点的电压经过R25、R27、D25、R28的分压在Q8的B极产生一个约1.5V的电压,这个电压使Q8导通并拉低Q8的C极的电位,同时也使Q7的B极处于低电位,Q7是一个PNP管,此时由于B极低于E极而导通,A点电压通过Q7、R24、D261、R23分压在在B点产生一个大于3V的高电位,此电位加到TL494第4脚,使8、11脚无波形输出。 当需要开机时,绿线被外力(电脑主板或人工)拉到地,Q8、Q7都截止, A点的电压不能通过Q7加到TL494的4脚,使该脚通过R23接地,处于低电位,8、11脚形如工作输出波形。
C36猜测它有着稳定电压的作用。但为什么要有R26和D25,实在是想不出来。
A点的电压经过R31和LM339第14脚上端的R43为该输出脚提供上拉电压。比较器不是运放,它要想输出高电位,总是需要上拉的。14脚的输出又通过R45进入11脚,另一个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和其10脚反相端的电压比较,如果同相大于反相,将在13脚的输出端输出PG信号(灰线)。当绿线由低电平变为高电位时,Q8导通,C点的电压经D27、Q8到地,导致339第14、11脚变为低电位,最终使PG变低,这个过程相对是比较快的,而TL494的4脚要在C34的作用下“ 坚持”一小会后才会变为高电平停止工作。也就是说掉电时PG要早于其它电压先消失,这是一种保护机制。
D点通向339的5脚,猜测其有着在绿线由低翻转为高时,拉低335的5脚的电压,解除过压保护锁定的功能。

见图4,这部分主要与TL494及推动部分有关。
辅助电源一路产生紫5VSB待机电压,另一路电压通到494的12脚,有了这个电压后,TL494第14脚产生一个5V的参考电压,同时,其内部的振荡器开始工作,产生波形送到内部的调整电路,并与4脚的电压相比较(死区控制),如果4脚的电位低于3.5V则在8、11脚输出波形。13脚的电位决定了494的工作模式,如果是高电位(5V)则8、11脚输出相位相差180度的波形,可控制双管。如果是低电位(0V)则8、11脚输出同相位的波形可控制单管工作。5脚接振荡电容,6脚接电阻。查资料频率计算公式为  1.2/(Rt*Ct),对此公式有些怀疑,想验证一下,见图5,

计算时都要把单位换成国际单位制,电阻是“欧姆”,电容是“法”,图中电容是0.01uF换算成F为0.00000001F,图中电阻为12K欧姆换成欧姆为12000欧姆,代入公式为 1.2/(0.00000001*12000) = 10000,即10KHz,OK对上了。原来这个频率真不大,和电脑主板上常见频率相比差得远了,我的那个破20M的示波器也能够得上,所以再来个实际的,随手找了个7500+339的电源,打开看到7500的5脚接的102电容(1000pF),6脚接163电阻。见图6图7

代入公式计算 1.2/(0.000000001*16000)=75KHz
加电后用探头(这个探头效果很差,凑合用没钱买新的)在11脚测得如图8波形,配合图9,

算得周期约为13uS,取倒数得频率约为77KHz,基本对上了。看来这个电源设计的频率比PDF中的要高些。本图中的频率算出来是66.666KHz。
494内部还有两个误差放大器,1、16脚是其同相输入端,2、15是其反向输入端,它们的公共输出端一方面通向494内部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从3脚输出。图4中,2、15两个反相脚的电位由14脚基准电压产生或通过电阻分压产生,2、5两脚的电位可看成是稳定的,为比较提供基准。1脚(通过反馈网络)接受黄12V红5V的电压反馈,16脚接受辅助电源的电压反馈。比较的结果一方面控制8、11脚波形的幅度从而稳定电压,另一方面通过3脚输出到339的9脚告诉339此时电压的大小,如果电压达到正常值,339则输出PG。
不难发现494的3、4脚都将影响8、11脚的输出波形,不同的是3脚控制的是波形的幅度,而4脚控制的是波形的宽窄,前者主要和输出电压高低相关而后者主要和输出功率限制相关。
推动部分,来自辅助电源的供电一路经D33、R61、R67为推动变压器提供能量,另一路经过R63、R64等电阻分压加在推动管B极为494波形输出提供上拉电压。D9、D10的作用应该是保护Q5、Q6。至于Q5、Q6的E极为什么要串2个二极管再并个电容到地,不懂,留请高人解答。

见图10,这部分为主开关管及开关变压器部分,也是电源能量主要的转换部分。
这是个半桥电路。如果你还是个铮新的手,听到半桥这两个字挺新鲜,建议自己动手先搜索一些资料,从Buck、Boost等浏览式的学习一些开关电源相关的知识,还是很有好处的。半桥电路只是 开关电源电路大家族中 有变压器参与的开关电源电路 中的一种。关桥电路优点是开关管的耐压要求低,功率大,效率高,波纹小。缺点是存在开关管同时导通的隐患,电源利用率低不适合低电压场合,驱动电路复杂。
其工作是过程是,A、B两个绕组交替为开关管提供导通电压,当上管Q1导通时,上电容C8放电,下电容C9充电,回路如红线所示。当下管Q2导通时,上电容C8充电,下电容C9放电,两开关管反复交替导通使主开关变压器B1原边电流上下不停往复并在副边产生感应电压,这个电压经后级整流滤波最图输出。
C01是个耐压250V的无极性电容,其作用猜测是防止大电容击穿时出现短路,或者缓冲平衡电流的作用。
R2、R3是均压电阻,据说这两个家伙不太稳定,开路后使大电容超压损坏。D3、D4保护开关管。R6、R7为限流电阻,D1、D2整流,C10、C11可能是加速的作用,R4、R5也应该是限流的作用,与开关管BE极间并连的R6、R7起着抗干扰的作用。C12和R10是应该是吸收尖峰的。
为什么存在一个绕在推动变压器上的C绕组,不懂,留请高人解答。

见图11,这部分为后级整流输出部分,整流方式为全波整流。
在ATX电源中,使用二极管为整流输出元件的方案其主要矛盾有二个(还有同步整等方案),一个是整流二极管工作在较高频率和其反向恢复时间的矛盾,另一个是整流二极管的压降与工作在较大电流的矛盾。第一个矛盾不解决,二极管在正反向都会导通根本不能正常工作,第二个矛盾不解决,将造成发热过大浪费电能。所以常见的元件为肖特基(Schottky)二极管(如本图中的D14 S30SC4M)或超快恢复二极管(如本图中的D13 STPR1020CT),它们的共同它的特点是其反向恢复时间比普通二极管要低很多,前者为几十纳秒而后者仅为几纳秒,而且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只有0.4V,适合于工作在大电流状态。肖特基二极管在反向耐压方面不及快恢复二极管。
R73、C13等元件为阻容尖峰吸收电路。开关变压器的生的尖峰通过电阻为电容充电,并在电阻上消耗掉。L6、L8、C17、C19等滤波电感电容的作用当然是平滑波形,其中电感一般不坏,电容特别爱坏。
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3.3V电压的产生,开始对这段电路根本不知道,后来发贴问过,经宇光超版和yzz163老大的说明,详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2334-1-1.html
基本上已明白这个磁放大器电路的原理,过程如下
(((字数超长了,换楼继续)))

 会员1550386300鑫豆2024-5-1 23:40

网友A:
继续.....................................................

R34、R35、R33电压取样,控制WD2 431的导通程度,进而控制Q9的导通程度。当Q9导通时,C点的经过
一次整流滤波的直流电经过Q9,D23,L13、B1次级绕组到地,其中的L13是个比较特殊的电感,渡过直中的直流电的大小会决定其的电感量,而B1输出的高频方波对L13的电感量比较敏感,即通过流过L13中的直流电流来控制L13的电厂量,最终影响通过L13中的方波的宽度而控制了输出电压。我对这个电路其中的细节还是不能很好的理解,只好慢慢来了。有几张原理波形图见下面的两张图

这张图上有几个0.5W的电阻如R69、R70、R71,放在那里白白费电,估计是防止电源空载用的。

见图14,这部分主要和反馈网络、LM339有关。
红框内的部分,反馈网络。输出电压经这部分加到494的反馈端或339的同相比较端。但这部分为啥设计成这个样子,那就不懂了,期待有高手
讨论一下这部分元件的功能,如R76、R77、C47,WD4、D34、WD5、D35、R81及D36、D37、D38等。只能在这里大致看出来A点电压一路加到494的
1脚参与电压反馈,另一路加到D37前与C点来的电压一起加到339的5脚参与过压保护。
494的电压反馈前面说过了。339的第3、4比较器参与PG的产生,其中8脚的比较基准电压由R48、R47分压产生,10脚比较基准电压由R49、D31、R50分压产生。输出端13、14脚的上拉分由B点过R79的电压和从494的14脚经R31过来的电压提供。当输出电压达到标准后从494的3脚出来的电压过R46加到339的同相端9脚,大于8脚反相,14脚为高,进而使11脚电位大于10脚,最终从13脚输出PG。
339第1、2比较器参与过压保护,其中4、6脚的比较基准电压与10脚相同。1、2脚的上拉分别由3脚VCC经R42和R41提供。当A、C点的电压超压时,339的5脚电位大于4脚,2脚为高电位,一路经D262加到494的4脚强制关机,另一路经D29返回到5脚形成正反馈,锁定保护状态。比较器2参与辅助电源的过压保护,过程类似。C38、R40及C40猜测是消除振荡用的。
M点相右通向Q8的C极的一路有什么用呢?有点不明白,难道是在绿线由低翻转为高时,解除过压保护锁定用的?留请高人解答。

总算写完了,反正里面也有不少错,我也不检查了,大家拍砖吧。

网友:
楼主,做个附件下载吧,DOC的也好啊,这样我才能打印出来研究啊
论坛的东西复制后乱码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咱们论坛里有你这样细心、耐心的人不多。
不管文章里问题的确有一些,我还没仔细看完你的文章,见到 ...

终于有拍砖的了,很是期待。

超版说的有道理。

关于电费的问题,小小的坚持一下。功率因数校正应该就是纠正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否则会产生无功功率,这个功率,家里装的有功电能表是量不到的吧?我记得这个无功功率是电业局检查工厂用电的内容之一,不达标会被罚。

网友:
“功率因数校正应该就是纠正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否则会产生无功功率”,看来你还是没有真正理解L3的作用。由电感引发的交流电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可以用电容来补偿,但这里没加电容,却是个电感?L3的真正作用是消除后级电路产生的谐波干扰(具体说就是ZL1)。

网友:
顺手吧此贴做成PDF格式,方便大家保存慢慢学习!

好人那..... 我刚才还想自己复制晚上回去夜习呢~~~ 太感谢了...
是“长城”!不是长成。哥们,错别字害死人啊!
我的标题都打错字了,你就不能帮我改改。

网友(2011-10-10):
“但绕组B产生的电压是由绕组A中的电流变大产生的,显然绕组A中的电流不能无限增大,当其电流的增速减小时,绕组B上正下负的电压必然要减弱,”

我认为这里有些不清楚,是因为D6+C30共同作用,限定了绕组B产生的最大电压,从而限定了Q3基极至发射机的电流,使绕组A中的电流不能无限增大。

开关管饱和导通后,Ic的大小已经不受Ib的控制了。这虽属于基础知识,楼主如果在文章里再明说下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2012-01-20):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看了    感谢楼主    现在逐渐发觉里面有的说明不对了

看出有不对了,就别客气了,说出来大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1脚和Q5、Q6也不相连啊,它们是连在基极上的,通过电阻到地了。楼上说的不能理解,能否详细说一下?3 ...

Q5、Q6的发射极串入两个二极管,是为了抬高E极电位,确保Q5、Q6在494 8脚、11脚输出低电位时,能及时截止。

网友(2012-03-03):
学习
赞一个
这个给精华威望是必须的,想加分,过期了加不了分
太经典的教程了,图文并茂,收藏!
220的交流电过了它变为300V脉动直流电,如果不加滤波不是这个电压吧?
看的头疼了啊

网友(2012-06-21):
C01的作用,就是隔直,切断直流通路。

网友(2014-06-09):
我是新手感谢你经验的分享,谢谢!

网友(2012-03-16):
感谢

网友(2011-08-29):
长城系列中有一部分负电源是采用的P1014   7脚模块的,能整个出来说下不,正好手上有个这样的电源没办法修

网友(点评):
对,手上也有个没办法。

网友D:
朋友写的不错  你都可以开发电源了  呵呵。。开个玩笑  说老实话   我修什么都没像你这么去研究过。修多了电子电路大同小异。维修只要懂看电路图 电路板 了解大概原理  电子元件应用。一般都能修好。当年学电子 老师也就讲些电子基础电子元件应用之类。看电路图  演讲的黑白电视三洋机芯  彩电讲的M11机芯 试教版  那时候修台29寸的松下500-1000元 。修小日本的电视最赚钱 保护电路完善 小问题都全盘保护不工作。  花几分钱 几元钱  就修好了。

网友(点评):
LZ和张版的文章都是好文章,前者讲基础,后者讲实战。

网友:
楼主啊  太厉害了吧  我看完都有点累了  分析的这么好?做维修多久了

网友(点评):
接触电源一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写的不错  你都可以开发电源了  呵呵。。开个玩笑  说老实话   我修什么都没像你这么去研究过。修多了电 ...

是啊,搞维修和高设计差的远了。发这贴也希望有相同爱好的共同探讨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
这个打上“精华”两字真不过份!能分析一个电源工作原理这么透彻,真是佩服啊!如果能整理出一份word文件出来就更好,这样可以打印出来,慢慢研究。

网友B:
楼主,咱们论坛里有你这样细心、耐心的人不多。
不管文章里问题的确有一些,我还没仔细看完你的文章,见到几个说几个吧,有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你让一个搞设计的一晚上把一堆杂七杂八的的电源全都修好,他也一样翻”,这话不对,真正搞设计的干起维修不是我们能比的。设计与维修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很多设计过程就是维修,设计人员对产品的了解更多。
“共态”,叫共模更好,准确,标准。
“L3是PFC(Power Factor Correction 功率因数校正)线圈,当然属于被动式PFC,其功能是提高电源对电网电能的利用效率。”,这里为什么提高了利用效率你没讲。
“我以前一直以为不装这个会浪费电,会多交电费的。其实,是浪费电,但浪费的不是你家交费的电,这部分电被电源“反弹”回电网,其中一小部分消耗在电网的电线上了。”,“但浪费的不是你家交费的电”不对,浪费的电是由我家承担的,电业局不补贴我家。

放心吧,这部分电损不会不让你交钱的,早就给你计算在内的。

网友:
“在开机瞬间用于防止电流过大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 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和防雷击的压敏电阻(MOV metal-oxide varistor )在本电路中没有出现。”,这里NTC、压敏电阻为什么没出现你没讲原因。
我补充一下吧,电感L3有抑制电流突变的特性,可以部分替代NTC功能,所以很多产品中干脆偷工减料省去了NTC。
至于没有压敏电阻,应该还是偷工减料。压敏电阻多出现在有110V/220V转换开关或110V电源中,对防止误接入高压非常有必要。另外压敏电阻的作用是吸收瞬态干扰。

网友:
“R13是电流负反馈电阻,当电流过大时在R13上端取出的电压经过D8作用于Q4的B极,通过使Q4导通来控制Q3的导通从而限流。”,R13的主要作用是对Q3的电流进行检测,负反馈是附带的,是次要的。而且也不是经D8作用于Q4的,直接控制。D8的作用我说不上来。

网友:
“WD3,稳压二极管,把5BSB钳在5V以下”,此处有明显错误,不是钳制,是通过WD3的硬击穿,引发Q3过流,让5VSB电路处于过流保护中。WD3是过压保护的,是“牺牲小我,保大体”的。

网友:
C33、R21的作用,应该如你所想,防止TL431自激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继续.....................................................

Q5、Q6的发射极串入两个二极管,是使494 8脚、11脚电位嵌位于3.5V的中点1.75V左右的电位,确保Q5、Q6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Q5、Q6的发射极串入两个二极管,是为了抬高E极电位,使494 8脚、11脚在输出低电位时,确保Q5、Q6能及时截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Q5、Q6的发射极串入两个二极管,是使494 8脚、11脚电位嵌位于3.5V的中点1.75V左右的电位,确保Q5、Q6正常 ...

8、11脚和Q5、Q6也不相连啊,它们是连在基极上的,通过电阻到地了。楼上说的不能理解,能否详细说一下?3.5V又是怎么来的?

网友F:
C36猜测它有着稳定电压的作用。但为什么要有R26和D25,实在是想不出来。
是放电作用。是迅速把Q7的E极电压经R26到R28到地了,D25是防止电压经过绿线放电到主板上去。
为什么存在一个绕在推动变压器上的C绕组,不懂,留请高人解答。

  A  B  组才是返电动势绕组,随着C绕组正反突变,A B 产生反电动势经D1 R4 D2 R5 加到开关管E13009 Q1 Q2轮流导通的,
纯属个人见解不对请指出。。。。。。。

C36的作用应该不是什么放电,而是在通电的瞬间保证494的4脚为高电,起到延迟保护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C36猜测它有着稳定电压的作用。但为什么要有R26和D25,实在是想不出来。
是放电作用。是迅速把Q7的E极电压 ...

D25的存在是因为有R26,这点我们一致。R26是放Q7的C极的电,这个说法,有点不能理解。为啥要放电啊,难道Q7在截止的时候会漏一点电么?如果不漏,也不用放电啊

关于推动变压器C绕组的问题,在你的提醒下,现在认为它是为推动变压器助力的。即仅积靠辅助电源提供的供电能量不够,不足以另推动变压器副边产生足够的电压,所以绕组C也为推动变压器提供一分能量源。这个理解应该差不多了。

欢迎继续。

网友(点评):
此类型推动电路有书称之为比例驱动电路。绕组C的作用,是根据开关管的工作电流大小自动调节驱动电流的大小。 而实际工作中,推动变压器初级元件能给开关管提供的驱动电流相当有限,可以理解为仅起控制开关管导通与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