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0ZG奇怪的问题。悬赏100分

楼主(2011-08-29):
4730ZG奇怪的问题。
电池开机显示到WINDOS界面就黑了。有背光。 系统换过。北桥干了,南桥干了、IO也换了、进PE也是显示WINODS就黑了有背光。  用电源开能正常,开机之后电池使用也正常。唯独电池不能单独进系统。
电池也换过。

网友A:
重点查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宏基的电池电路故障不少

网友B:
没考虑BIOS问题吗

网友:
应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看 BQ24751吧, 、、、如果我回答对了,请直接加分

网友:
bios刷l了N个

网友:
最开始也是搞的这个。换过、 该换的都换了。因为有块一样额料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考虑BIOS问题吗

官方提供的三个都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一下充电电路

充电正常,就是单独上电池仅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正常,就是单独上电池仅不了系统

换电池试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
先换一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搞不好是显卡驱动问题。试试换个系统,换个屏幕刷新率!

网友:
把那个大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