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不插内存可以亮!

楼主(2011-08-29):
1、接一台ACER4520,独立显卡板的,据客户说使用中突然死机,强关后再看就不显了。
2、接手后发现待机0.02A,触发后电流跳变2-3次左右,停在1.0A几秒钟回到待机状态,然后自动又重起到1.0A停住不显。
3、如果拔掉内存和显卡,开机,可以显示白屏,很奇怪,请大家分析下故障原因,谢谢!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只能说明灯管亮了 做显卡就好的

网友:
4520 多数北桥爱坏

网友:
显卡 过来 北桥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机器好像不上显卡就是白屏的

网友:
应该是你显卡的问题,灯管都有电了,图像信号没输出。还是看显卡

网友:
还以为开机了,原来是白屏

网友:
这机器是那样设计的!! 不装显卡就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