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高压线圈的好坏

楼主(2011-08-29):
怎么测高压线圈的好坏?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待高手

二当家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是测试不出来的。我一般采用代换

网友:
简间的:用万用表量线圈的通断及对地阻值,通并且对地无穷大则95%以上是好的,不包括匝间短路。

网友:
晕,没写完就发表了,还有如果有仪器--高压测试棒,用MF50万用表可以直接上电测量,如果什么东西也没有,可以上电用万用表笔直接短路高压的两个触点,有蓝火,说明有高压(小心触电),

网友:
高压线圈 他是每两个线缠一圈   比如说8个脚的  也就是4根线  4根线 通就OK

网友:
不大好测试

网友:
我也不懂这个看高手教程

网友:
一般是测量匝间的电阻,同火牛的测试方法一样。

网友:
替换就是了  在说了 高压好坏只有那些高手中的高手才能测出来  我们这些菜鸟只能替换了
实在不行就改高压板就是了  那个又不贵

网友:
两个高压包对比测,差别大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