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故障是屏可能性大还是驱动板可能性大

楼主(2011-08-29):
主角:康佳 22寸液晶电视LC22ES66
故障:画面象是水彩画或曝光不足,屏线处理过。无效。菜单也不正常。
因为此屏的屏线是60针左右的(太多太密,没数清),手上没东西可以点此屏。

象这种情况,各位认为,屏有没坏的可能?驱动板的可能性呢?

网友:
这种现象不好判断,两种都有可能,只以找最便宜的方案试点一下

网友:
屏驱的可能性大点,修好的几率不大

网友:
最好上个 图瞧瞧

网友:
把屏型号弄上来..最好来几张图片..看下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屏坏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