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短路

楼主(2011-08-29):
478的主板VCORE短路;拆输出电感后确认为输出短路了;然后拆北桥;还是短路;由此断定是VCORE内层烧的和地线连到1起去了;如果推断成立是否可以证实板子报废了呢?望有经验者回复

网友:
如果是板层短路的话       你可以用手术刀将其割开   割断了应该就没有什么事了

网友:
478的板子二手的才多少钱。何必修呢

网友:
技术好 就修一修,  不好就换板

网友:
那你把供电芯片拆了在量还短么

网友:
有点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