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插和不插都报警!

楼主(2011-08-29):
如题,内存条插和不插都报警,都是“嘀”的一声响不停,请问这是内存条短路么?

网友A:
内存接触不良,清理一下内存,换个内存插槽试试

网友:
不是内存插槽的事!换别的内存就没事,他就是内存的问题。不过还不知道是不是内存短路,还有没有修好的可能性!

网友:
用好条带着测试一下撒

网友:
上假负载打下阻值

网友:
别的内存好,它不好,肯定是它的问题,常响,是主板报警,跟内存到底出了啥问题没太大的关系

网友:
我是想搞清楚是不是内存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接触不良,清理一下内存,换个内存插槽试试

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不是接触的事!它就是坏的!我是想搞清楚这种情况是不是内存短路!

网友B:
检测不到这根内存的信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到这根内存的信息吧

恩,应该是这样,那具体是不是内存条短路呢?我很想知道!!!

网友:
内存没插好吧。看看是不是有氧化的地方吧。。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清理内存

网友:
测一下内存供电有没有短路,然后测他们的输出电路有没有开路,通常这种情况一是金手指脏了,二是排阻有开路的 仔细测量一下他的排阻吧,可能排阻变质老化了;没有故障的机器一般内存的芯片不爱烧的

网友:
换别的内存试试  或者把内存槽

网友:
测下供电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短路的话,就该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金手指氧化了,导致接触不良,如果短路会自动保护的。

网友:
有香蕉水 把插槽洗一下,内存也清理一下

网友:
换别的内存试下,如果一样报警就清下内存槽,还不行就查电压,有电压的话估计要跑主板线路了

网友:
先看看内存颗粒有没有裂开的

网友:
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辅助供电

网友:
检查下内存曹有没有掉东西造成短路,上别的内存会报警不?

网友:
找个磨砂型的橡皮擦擦看看怎么样

网友(2011-09-29):
不一定是内存短路,长响说明主板BIOS没有检测到内存

网友:
看看内存和除草是不是接触不良 或者是插槽里面有杂物 还有种可能是兼容性问题 楼主可以换个内存试下就可以判断问题了!

网友:
觉得21楼说的有道理,也遇到过此种情况,内存死正常的,但插不插主板都报警

网友:
常响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三声才是内存,如果是常响那不一定是内存哦

网友:
插别的内存能好 说明你的内存一定有问题 或者是不兼容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用检测卡看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