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4 3D 跑一天也没有事 客户玩联众游戏就花屏

楼主(2011-08-29):
说 联众游戏 QQ 空间 就花屏 我这3d测 一天都没有事 他说玩1个小时就花屏 在我这 确实玩一会花屏了 软件也能引起花屏吧!问问各位有类似故障吗?

网友:
有可能,我上次有台方正笔记本,开迅雷就花屏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有些系统和软件不兼容会出现这个情况,
另外就是把网页播放器升级到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
楼主应该是先排除系统问题了吧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呀 换系统了

网友:
找一个纯净的的系统版本安装一下看看吧,应该是系统的问题。还是不成的话就要看下显卡了。

网友:
换系统试试,起码比修主板简单多了

网友:
不太像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