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00 开机拉低3V 5V 并有叫嚣声!

楼主(2011-08-29):
一DELL  E5400  进酸奶  几乎整版都是 用酒精清洗干净 在BGA上 烘烤一小时 分别加焊!开机发现电流0.22  板子也有啸叫声  当时无图纸 并且看到CPU供电芯片 有腐蚀现象 一个脚腐蚀了 拆下飞线 清理后 能用了!客户那回家用了10天左右 过来说又不开机了 情况和我上次一次 电流到0.22左右 并有啸叫声  这次啊下图纸 发现CPU供电和 内存1.8V 没有!查到内存没有DDR ON开启信号 发现EC没有供过来 因为能上电以为EC 没问题 !后来查 发现EC 供电只有1.98V  查待机的3V 5V  待机情况下正常 开机以后 发现2V 被拉低到1.98V  5V 被拉低到4V 左右! 仔细听啸叫声在北桥位置 具体也听不出来!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漏电?还是过孔短路 ?还是?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来说下!

3V 5V 管理芯片还是带不动负载!因为开机一段时间后芯片开始发烫!

有时候CPU还能有0.4V左右的供电 内存一直没供电!电感真有短路!

网友:
电感本体损坏也可能啸叫

网友:
EC供电是经过MOS管转换来的,你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去检查

网友:
上次人为烧了个电感就是有叫声的

网友:
EC 供电 是直接过来的 而且 待机EC 是3.3V  就是EC不正常也不会拉低5V!

网友:
兄弟  有没有哪位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