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触发不显示,电流跑到2点几,键盘大小写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1-08-29):
CQ40触发不显示,电流跑的比较正常,从0点几,到2点多,再回到1点多,键盘大小写指示灯闪烁
不显示

网友:
外接看下显示正常不,估计毛病可能在显卡部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0173-1-1.html

网友:
三楼正解。。。不解释

网友:
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这机器,显卡有问题会闪,不过内存会闪,见到过好几种问题都闪灯。

网友:
待机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如果AMD芯片组:我还遇到跑显卡不亮,南桥坏的呢.这机子不过内存显卡都会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这机子待机正常电流能跑1.3左右,内外接都不显示,显卡和北桥CPU底座都做了还是不行.各位大哥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看一下 要是正常估计有可能是屏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