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论坛潜水,看各位的维修经验。今天接到2台本子写一下修理经过,希望对大家有帮

楼主(2011-08-29):
   第一台是联想的C466A ,故障现象是开机黑屏不是暗屏,但是能进系统,有进系统的声音。外屏也不显。因为是G86的独显,分析可能是屏线坏或者显卡坏。拆机检测屏线正常,就马上用自己的土炮干显卡,还是不显,反而不能进系统了开机有显卡的报警声。以为显卡没有干好。重新植球还是一样。坐下来抽根烟整理了一下思路,显卡报警会不会显卡跟主板接触不好。加焊显卡板上的插槽后问题解决。
   第二台的东芝的M801,开机不上电。上维修电源发现电流超过5A有严重短路。心里有数了。拆机有电流法查短路点。发现在屏线接口旁边有一个C27电容烫手。更换后修复

超赞!!

网友:
C466A。。是不是本身就是接触不好的原因咯???呵呵

网友:
呵呵,楼主修机靠经验呀

网友:
学习了, 屏线坏也会无外显吗,这个不是很清楚,LZ能解释下不?

网友:
C466的机器不行啊,跟HP一样

网友:
楼主那个什么“拆机有电流法查短路点”是叫烧鸡大法吧!我昨天也烧好了一个。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C466A的机器,开机有背光不显示,加焊显卡之后好了,装机又不行;换了显卡可以了,第二天试又是背光亮不显示,最后整个显卡板换了全新的还是时好时坏,有时不显示时关机开机再开机试几下就好了,一但正常之后 怎么用都没有问题。现在把显卡接口处理了,北桥加焊了还没有解决问题。

多灾多难,换全新显卡也不行。

网友:
这机器多半都显卡问题啊

网友:
呵呵 看来赚钱还是很容易的啊  恭喜发财。。。

网友:
外接不显 就能看出来是显卡有问题撒。 没必要去看屏线了。    楼主用电流法查短路点,电压加在哪里?公共点处? 电压一般调多少V?

网友:
楼主看来是高手啊  修本轻车熟路了啊

网友:
谢谢你的好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2014-11-13):
第一个故障点很特殊哦,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