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一显示就掉电

楼主(2011-08-29):
型号:HP V3000
芯片组:945PM+ICH7+G86-630-A2
故障:开机屏一显示就掉电
          拆机取掉屏,外接也是一显示就掉电,后来把CMOS电池取了,开机不掉了,也能正常使用,但重启又掉电,后来发现,只要拔掉电源(上与不上CMOS电池都可以),放一会,再接上第一次就能正常开机使用,但关机再开或重启仍掉电,主板显卡动过,IO动过,而且IO有二个脚焊盘也掉了,不过观察,这二脚是空脚,应该不会影响,CPU芯片也有加焊的痕迹。

网友:
看看南桥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