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 进滚动条死机 求解

楼主(2011-08-29):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 方正T400 机子 进滚动条死机  首先换上我们自己的硬盘装了一个系统还是进滚动条死机 说明他硬盘好的   拆开 发现网卡芯片烧穿了 估计是雷打了 拔了上点不发烫了 还是进去死机
之后加焊了 南桥! 还是一样 换了一个新南桥 还是进去滚动条死机 没招了 加焊北桥 显卡 都弄了还是 进滚动条死机!!!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换北桥吧遇到几台都是换北桥好的

网友:
外设一个不留。包括光驱也不留。再试试

网友B:
看是不是有什么供电不正常

网友:
装纯净版系统,然后单个打驱动,

网友C:
我碰到过联想T400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有什么供电不正常

一切供电运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北桥吧遇到几台都是换北桥好的

这台电脑是同行送修的 我们只收了 140的维修费 我是徒弟 师傅说了算 师傅打算 报换主板了 师傅的意思(要是换了北桥还是不好那不就亏大了) 可惜这么经典的故障没结果

网友:
打下进系统时的cpu电压波形看看

网友:
光板点点看啊。。。。

网友:
进去PE的滚动条也死吗?换个CUP试试吧

网友:
晕死,我也遇到一台,有没人点拨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
我也有一台希望有个结果

网友:
可以把网卡芯片取下来试一下

网友(2011-10-11):
很明显的事情,换个网卡芯片即可。

网友:
应该要更换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一开始报北桥可能现在就有结果了,,呵呵,个人感觉也是北桥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联想T400有过这样的问题

你那个怎么样啊 好没有啊

网友:
没有好 估计是板层哪里有断线掉点什么的 还在那里压着  客户也没来取   哎  到时候就叫他卖给我算了  呵呵

网友:
换北桥不行啊,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换CPU旁大电容

网友:
买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没有修过类似的问题就不要乱讲

网友:
哈哈,很容易的问题,你取下网卡没有加个网卡芯片,方正这个机器就这样,你不上网卡芯片就会进系统死机的,和我上次一样,不过后来加了个网卡芯片就好了,不过我的网卡还是不能用,一气之下又改了个USB网卡(不过原来的网卡还要留在上面,在BIOS里面把它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