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独立的不显示

楼主(2011-08-29):
刚拿来的时候是这样的故障开机电流会跳变:1.25 1.53 1.76 1.89 2.03 一直跳跳了几十秒就掉电,显卡是擦板的从新植株还是一样,南北桥也植株了还是一样到底是显卡坏还是南北桥坏啊!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跟桥没什么关系,供电问题,修到两台典型的这种问题,看看问题是不是在19V接口那块板板上,我们修到的是这种情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掉电 和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A:
先把电池取了,在看看电流吧。掉电,一是缺少某些电压,二是电压保护了。这个需要慢慢的插下

网友:
你把显卡拔了还掉电不

网友:
和复合桥有关系。

网友:
不接显卡不会,接显卡掉电还会自己开起来。个人怀疑是没检测到显卡会一直循环就像台式机显卡不过代码一直循环。也不知道要说南北桥还是显卡很伤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池取了,在看看电流吧。掉电,一是缺少某些电压,二是电压保护了。这个需要慢慢的插下

CPU电压1.2 核心1.5 内存1.77 南北桥电压1.16 南北桥发热比显卡还高

网友:
我也有一片同样总样的板子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