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干的影驰9800gt黑将显卡

楼主(2011-08-29):
接到客户拿来修的显卡,说是花屏,先看看外观有没遭到暗算,一看才安心,没事。上机看看客户口中的花屏花成虾米鸟样。

都花成这样了,看来是显存粒的问题,先用MATS9测试下再说。

结果出来了,果然是颗粒的问题。
MATS version 4.173.1.  Testing G92 with 102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B[31: 0]           0            0              0            0
FBB[63:32]           0     16802176            0     16802176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0            0            0            0
FBD[31: 0]           0            0            0            0            0
FBD[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34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B34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04352
Unknown Error Count: 0

就是他了,拆开散热器看看,尼玛,垃圾太多了,看着板上的垃圾,心里大概有个数了。这是拆开后把垃圾清洁赶紧后的样子。

正面有8颗显存,每个是32位的DDR3。

后面还有8颗,这样一来不就成了512位了么?奇怪,后来在论坛里看到某位高人修内存,没合适的,用两颗内存粒重叠的方式来代换,想想厂家应该就是用重叠的方式来增加显存容量而不位数没增加的方法,后来得到论的11期荣生的证实,感谢ING!
确定大概是哪颗了,先上风枪干干再说。

吹了几分钟后,就是这样了。

清洁干净再说。

好啦!够干净吧!装上散热器,上机再试试看,开机的log告诉我已经好啦!

手机像素烂,还请见谅。继续用MATS9测试看看。

结果出来啦!

全PASS,看来是乱猜猜对了,老天真给面子,这卡也很给面子。进系统看看,桌面一如既往那么迷人。只是这手机像素,哎......

至此,这卡算是修好啦!跑个3Dmark看看再说。

网友:
从你测试报错的现象看,bank 0 和bank 1面都是B34报错,不能确定是正面还是反面,你只加焊正面,有可能受热之后变好了,稳妥起见,反面那颗也要加焊一下。

网友:
还好不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B34看起来应该是逆时针的第三颗,怎么楼主焊的是第4颗?

网友:
那个软件怎么用啊?楼主可以教下不?

网友:
测得结果,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显存重焊的卡,很容易返修,楼主最好多试下

网友:
兄弟笔记本的外接显卡可以用这个测试吗?能用把这个测试软件也分享一下给大家可以吧!谢谢!

网友:
这软件不错.有时知道显存坏了.找不到是哪个.这个怎么看出是哪个颗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