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40不触发

楼主(2011-08-29):
HP640 待机0.01 有3V 5V 不触发 各电感无短路 BIOS刷过 KBD换过 还是不行
请求指点

网友:
查它触发钱的工作条件 ACIN什么的  开机电压正常拉低,到南桥有没有拉低。。。

网友:
我找份图纸看看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南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开关有无电压?南桥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
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保护了,不然的话会触发的,量一下开机键有没有电压?

网友:
你这么问没人帮的了你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好心人士 我换过EC了  我明天查下EC的工作电压 南桥的工作条件 我们老板教我直接做下南桥

网友:
开关有3V  有帮助的 你们随便提点一下 我就会了解多一点

网友:
南桥加焊过了  换就没换过  不知道可不可行 我还是想再确定一下 动不动就动桥不太好

网友:
先不要急于换南桥了,先找个图纸查下触发的过程,南桥有没有相应的动作才动手

网友:
看看EC是不是也需要3,5V电源好信号,,

网友:
IO看看网卡短路没南桥

网友:
谢谢  我按照你们的思路查查